【菱动】我在锡矿场发财了,欢迎围观哦! POSS 2

楼主(2015-07-10):
我就是这么给力,看看我是怎么配合我的同事完成工作的。

锡矿就这样陆续拉上来了,目前价格很好哦。

谢谢围观!

网友A:
发财了,这么大的项目楼主赚了多少大洋

网友B:
没有使用工控机和组态软件制作项目,可惜了。

网友C:
请问这个是什么板?

网友D:
这个矿很正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什么板?

看得很仔细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485通讯板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232转485板或通讯板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是与那个表通信的?踩它的数值?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目前有俩个小项目也用FX3U , 所以见到三菱的PLC,我都会研究研究,和触摸屏怎么通信、和仪表怎么通信、和伺服、变频器是通信还是模拟量控制, 我是新手,需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