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我煤矿原煤皮带机用两台10KV400KW佳木斯高压电机,现用两台施耐德高压变频器(主从模式)带动!问题是经常在启动时出现启动失败!第二次启动就会正常开起来,检查电气接线,保护都没问题。怀疑变频器程序问题,但是厂家程序员来了监测时都没发现问题所在!请师傅们出出主意!

网友A:
变频器报错误吗

楼主:
变频器不报!

网友B:
换电容了吗,,电容时间长了容值不够了,,,你下次开前先用调试模式开几分钟,在带电机开看看是不是一下就看起来了 啊,,

网友C:
你两台电机拖动考虑的是同步的问题,再有的你怎么做这个同步?????用的编码器还是.......

网友D:
可能是输送带在停机后有溜机,所以第一次启动时两台机不同步,其中某一台瞬间过载,第二次能启动是因为第一次启动的瞬间已经拉展开。

网友E:
用的是什么保护? 启动失败是跳闸么?如果是跳闸就是保护曲线设置了

网友F:
你好,我么也用的是佳木斯高压电机,我们是220KW的,我们用的是软启动,效果还行吧。故障率比较低
你们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G: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H:
没遇到过

楼主:
施耐德高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