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安川H1000型号300KW变频器使用2、3年后电源板故障较多,经检查就是不启动,无器件损坏。它使用的电源块是一贴片的13844,周围元件密度很高。电源块13844的7脚是Vcc电源脚,启动时需要16v以上电压,低于9v停止震荡。故障时测量7脚只有5-6v,此时用一大于16v的外部电源在7脚触发一下,电源板立即工作正常,由此迅速判断是电源块启动回路有问题。脱离电源检查电源块7脚对地电阻只有20k-50k漂移,正常应稳定在100k以上,应该是有漏电存在,将7脚周围元件用热风枪吹下,逐一检查正常,但发现电路板脏污严重,随擦洗干净,热风枪吹干,测量7脚对地电阻已大于100k,将拆下的元件装回测量仍大于100k,将板上电正常,此板修复。分析:此版13844电源块周围元件密度高,变频器是在码头吊机是使用的,煤、矿石等粉尘多,环境差,使用日久,电路板、元件间漏电造成不启动。

网友A:
不错,学习了。所以说维护保养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B: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C:
变频器使用环境是造成变频器故障的一大原因。

网友D:
很仔细啊 学习了啊

网友E:
这样的问题最多了,前天修了一台IS5的 3块150A 的IGBT模块上面有不明液体,用47表量上面有几百K阻值,用酒精清洗后阻值是没有了,可是已经触发不行了,导通后马上就断了,3个就这样挂 了

网友F:
时间较长、环境较差的场所,电路板容易出现污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