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触摸屏系统已改成三菱的了,但无法成功连接,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屏型号?用什么电缆通讯的?

楼主:
NT631C-ST153B-EV3.电缆是淘宝买的NT-FX.

网友B:
这样的用法比较少见
正常来说,连线 通讯对了应该没有别的了

楼主:
这个屏是在淘汰的设备上拆下来打算再利用的,原来是跟欧姆龙PLC一齐用的。但是它也支持三菱系列的PLC。

网友A:
有写相应程序下载到屏里吧?

楼主:
下载了,准备另买一条线再试。

楼主:
各位师傅,如果自制电缆从屏的端子连到plc的RS422端口上,电缆应该怎样制作?

网友C:
呵呵;这款大多都是连OMRON的PLC的;
连三菱你要重新安装NT的系统,另外这种连三菱的电缆用的非常的少,你淘来的不一定是能用的;

网友D:
422通讯
5条线 正常的

楼主:
三菱PLC是不是连这几个接线端:(7)RXD+,(4)RXD-,(2)TXD+,(1)TXD-,(3)SG。
与屏相对应的是下面那几个端子?RDA,TRM,RDB,SDA,SDB,RSA,RSB,还有一个接地端。

网友E:
(7)RXD+,(4)RXD-,(2)TXD+,(1)TXD-,(3)SG。
是的
具体怎么对应的看触摸屏手册就行了

网友C:
NT631使用RS422时,是接在左侧螺丝的端子上的;

楼主:
RSA,RAB这两个接怎样用的?

楼主:
RSA,RSB这两个接点怎样用的?

网友D:
RSA,RSB这两个接点怎样用的?
先不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