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台达变频器怎么了?

楼主(2015-07-10):
一台台达vfd075m43a变频器运行中,会无缘无故的停下来,停下后运行灯是亮着的,也没任何报警,再次给运行信号还能启动。一台台达vfd075m43a变频器运行中,会无缘无故的停下来,停下后运行灯是亮着的,也没任何报警,再次给运行信号还能启动。

网友A:
重点检查启动停止控制线路。

网友B:
1楼说的好啊,,停了还有运行信号,,看停了后电机是不是还在惯性转动啊

网友C:
设置参数改为面板控制,看看是否正常,若正常变频器没问题,查外控电路是否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D:
运转灯亮着,证明有启动信号,是不是调速部分接触不好或者调的太低了

网友E:
看下报警参数最后是什么代码

楼主:
今天把这个变频和相邻机台的变频调换,并互换了CPU板,不知道到接下来那个会停

网友F:
呵呵,这叫置换法排故。好处是来得快,缺点是容易把故障扩大。因为情况不明,置换后可能会把好的插件也弄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这个变频和相邻机台的变频调换,并互换了CPU板,不知道到接下来那个会停
也许都好了。

网友G:
运行指示亮,你可以量一下输出吗?

网友H:
看看是不是控制线有问题

网友I:
有没有试过:
复位后断电
然后再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J:
没有报故障,查外部控制线是否接触不良或改面板控制是否正常。

网友K:
是不是面板因为机器震动接触不好了。

网友L: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M:
换个正常的变频器试下

网友N:
频率给定是怎么给的

网友O(2015-12-16):
楼主的控制方式,是通讯还是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