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工程结合

楼主(2015-07-10):
组态王中,一个工程能不能用两个人做,一人做一半,在两台电脑上做,最后把两个做完的能不能结合到一台电脑上组合为一个完整的工程????、

网友A:
变量可以导出再导入。画面可以在新建画面时把画面名称和对应文件设成一样,再从组态王文件目录把相应画面从一个工程复制到另一个工程就可以

网友B:
画面能导入吗,不行就只能复制

网友A:
画面导入导出的话,我的个人理解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两台不同的电脑上????怎么复制到一台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