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1.在没有变频器、伺服、步进驱动器的情况下,我喜欢直接用进线的L和N通过熔断器断路器之后就接入 PLC、 触摸屏、 开关电源等单相用电设备而不采用隔离变压器。
2.看到很多项目的同行、同事、前辈、大侠们都用隔离变压器隔离之后接入PLC。
3.各位大侠们都是怎样设计的?以及我的设计会有哪些弊端?

网友A:
我们单位的电柜基本都有变频器,主线上还有中频电源,所以我一般都是加一台380:220的隔离变压器到24v开关电源和plc。如果没有容易产生干扰的设备的话,个人感觉不加也可以。
加隔离变压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止检修控制回路时候触电。

网友B:
PCB双层 300一个平米,  打样2天发货   QQ375149545

网友C:
有时候不用隔离变压器  而是滤波器

网友D:
隔离变,就是根据负载的大小来选型。比如,负载需要的电压和电流乘积(单相小功率隔离变),作为付边的VA值,给制造商即可,其他的不用管,加一个注释:连续工作的VA值即可。

哦,对了,还要把隔离变的原边副边电压值标明。

网友E:
用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F:
隔离变压器不易触电

网友G:
有条件的话还是加上为好。

网友H:
见过医疗设备上全部加的隔离变压器,用肯定有利无弊,看应用场合和个人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