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excel

楼主(2015-07-10):
现在做一套设备,要求plc按照excel表格里的数据控制设备加工,如何把excel里的数据导入到台达plc里面??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什么类型的数据?配方?有没有触摸屏?

网友B:
使用上位机

网友C:
必须寻找中间转换设备,表格数据不能直接使用微软公司的EXCEL软件传输到PLC内部,使用PC安装组态软件或者使用触摸屏实现。

网友D:
用支持usb读取excel文件的触摸屏

网友E:
不好做吧。

网友F:
考虑成本就按4楼说的做啦!

网友G:
如果是三菱的PLC,那装个三菱的MX SHEET软件就可以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excel表格数据,就是每次控制丝杠走的距离,有台达的触摸屏,如何利用配方,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台达的B系列10S411触摸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三菱的PLC,那装个三菱的MX SHEET软件就可以做到
使用过三菱的,但不知道台达是否有相关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