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上电X、Z轴串动后报410。把Z轴动力线断开,上电不报警,X轴不锁死,伺服电机轻微振动,手盘Z轴丝杆,X轴跟着转动后报410。断开X轴动力线,上电不报警,但Z轴不锁机

楼主:
我将X、Z轴互换工作正常,也就是把X控制Z,Z控制X,所有参数没有动,工作正常,恢复正常接法上电就报410,

网友A:
问题不是解决了吗?你最开始的实验就说明了你把x轴和z轴接反了。

楼主:
线路没有接错,仔细检查过,X控制Z,Z控制X无法进行加工呀。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