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无正文)

网友A:
这...?确实费解。你得问一下富士的技术支持。日本人是不是对汉语的含义有误?比例转矩特性,应该是一次项,平方转矩是二次项。所以那个图,两条全是抛物线?还存在“比例”特性吗?比例特性应该是线性的特性,斜率是直线,不是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例特性到底用在什么负载上?

网友A:
比例控制就是最常用的标量控制,比如V/F控制就是电机启动时典型的比例控制。

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低频段的特性就是输出转矩随运行频率的增加呈现现行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V/F控制也是频率越高,输出的转矩也越大。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呀,V/F控制在运行频率0-30Hz以内,基本是线性变化的,也就是说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出转矩线性变化增加,电机运行频率达到30Hz以后,就可以是恒转矩特性了。许多调频电机都会标出恒转矩的频率范围,铭牌数据,即可以看到了。当频率超过了电机额定运行频率以后,电机输出转矩就要非线性的下降了。这是变频器控制电机调速特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