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没显示

楼主(2015-07-10):
三菱J2S-40A伺服通电没显示,用吹风机吹下就有显示了,断电过段时间又没显示,找了很久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所说好像是受潮或者(电容)漏电的特征,应考虑是多尘潮湿环境吗?如是请防尘除潮。
漏电请检查电源板,观察有无电容漏液,电路板有无积尘。若有就用纯酒精清试干净,吹干。

楼主:
电容换过,板子洗过了,板子看上去很干净。

网友B:
查一查5伏供电

网友C:
那就是器件不良!

楼主:
有显示的时候电压都正常,没显示的时候电压都没有,

网友D:
电压都没有是说什么电压呢?5V还是辅助电源都没有,如果整流出来的300多伏都没有那就查前面,如果有那有可能变压器不行

网友E:
应该是电容漏电。。。。。。。

网友F:
应该是灰尘跟静电

网友G:
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啊

楼主:
没显示的时候开关电源各组电压都没有,整流出来的电压有

楼主(2015-08-15):
怎么查静电

网友H:
如果只是吹风机吹过才有,有可能为静电产生显示。
显示板有问题。
先其它端子通电检查是否正常?

楼主:
虚焊不是显示板是好的,不吹焊下那个二极管显示好了,过段时间显示没了。

网友I:
能否用铬铁去逐个加热电源部分的电容?电阻与半导体一般不会这样。

楼主:
电容都换过

网友B:
电源反馈的那几个大电阻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