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箱配线

楼主(2015-07-10):
大神指点下这样配电箱有没有什么问题隐患,谢谢!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隐患,图片放正,头都看痛了

网友B:
好奇怪的布置

网友C:
端子排怎么放中间呢?

网友D:
头一回见这样子的。

网友E:
3楼ok,补充一下:端子应放在外围,便于引入引出。
强电弱电分开,即上部控制电路,下部主电路。
开关电源周围空间偏小。

网友F:
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G:
看上去比较奇怪
但是目前没发现什么不合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的布置
是啊,第一次看这样布局。

网友I:
空开安装位置感觉不方便,空间狭小,总的感觉不合理。

网友J:
感觉开关电源空间略小,是不是可以可以考虑换个方向?
功率电路在第一排,主电路在右下角,是否合理?请大神指教。。。
主电路开关留有大空间,是为了安全吧,学习了。

网友K:
也看到端子排了。
端子排通常是对外的引出线,放置于底边或侧边;这样布置,可能有其理由吧。

网友L:
没有用熔断器?

网友M:
端子排一般放到最外围,方便接线

网友N:
是配装就歪的还是图歪了?线槽盖盖上就会好看多了

网友O:
一切皆有可能,看到这图,我想起了这句话。

网友P:
应该电源空开在上,,固态继电器在下吧,,不然查故障很容易触电啊

网友Q:
动力线和控制线要分开

网友R:
看到这个布局有点难受,同一类元器件最好放在一起,第一显得整齐,第二方便接线。
总空开和分控断路器应该放在最上边。适合一般人的操作习惯便于接线也便也维修。

网友S:
请教
这个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网友T:
看着很怪啊。

网友U:
感觉不舒服!

网友V:
大体上海可以,主要是有些信号线过长还放在线槽里。可以把多余的线剪掉不要预留太长,再用扎带扎扎线就很整齐的了

网友W:
断路器放在电柜左上角。。。。。。。。。。

网友X:
用是没问题,常规开关都是在上部

网友Y:
回复 网友Z:
这样接好赞,看起来很高大上

楼主:
回复 网友S:
数字量放大板

固态继电器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A:
感觉断路器那排下放到端子排那里能好看点。。

网友AB:
安装不合理

网友AC:
lz 做什么电加热设备的

网友AD:
超级紧凑性电柜

网友AE:
还要考虑散热通风,不仅要布置美观合理,还要强弱电分开,以防干扰,接线便利都是要考虑

网友AB:
开关电源是明伟的,好像是正品。

网友AF:
空开和断路器应该放在最上边。维修操作也方便。还要考虑散热通风。

网友Z:
回复 网友AE:
柜里的干扰可忽略不计!

网友Z:
回复 网友AB:
你感觉怎么不合理,是和谁比较呢?可横装可竖装

网友Z:
回复 网友T:
和谁相比你感觉到怪?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3楼ok,补充一下:端子应放在外围,便于引入引出。
                强电弱电分开,即上部控制电路,下部主电路。
                开关电源周围空间偏小。
为什么不上部主电路,下部控制电路?

网友AH:
好像还有PL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