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公司一台PH在线监测仪,说明书上有4-20ma的输出信号。
 我现场测量也的确有,但是无意中发现测量这两个端子时居然有DC12V电压
 请问各位是否有遇到过?
 再者是这个带有电压的信号可以接到西门子的AI(16X13bit 431-0hh00-0ab0)模块吗?

网友A:
可以啊,肯定有电压

网友B:
如果没有电压那你就厉害了

网友C:
也是哦,如1楼所说,有电压才有电流;测量的,可能是空载电压吧。

网友D:
开路测会有电压的

网友E:
我们的还有24v电压呢

网友F:
空载时都没有电压,电流从何而来。

网友G:
空载肯定有电压啊

网友H:
肯定还有电压的。

网友I:
换电流档在线测还有电流呢。

网友J:
呵呵;电流信号你就用万用表串进去测量电流就行了;
关电压多少干嘛;

楼主:
以前测4-20ma电流信号时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所以,献丑了!

网友K:
没有电压,哪来电流?

网友L:
LED指示和不拆线测电流方便维护维修: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没有电压,哪来电流?
说的好啊

网友N:
肯定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