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若改为星形接法,是不是接三相380v电压?电机改星形,应该是降压启动,低于三相220v电压。。。。有点糊了。。。。。

网友A:
应当是这样的吧,~380V星形接法时,每相绕组上的电压是~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每组绕组确实是220v

网友B:
应当是这样的,保证每相绕组电压不变啊。

网友C:
星型接法时,线电压等于根号3倍相电压。

网友D:
小功率的改星形接法可以接380v直接启动。

网友E:
接线盒的盖上标得很清楚了

网友F:
自己就说对了

网友G:
三角接法220运行,星形380运行,星形接法接380不存在降压运行,指示全压启动。

网友H:
接成星形接法通三相220V电源,绕组实际工作电压127V!

网友I:
回复 楼主:
是杨虎城的那个蒲城么

网友J:
4KW一下的应该都是直接启动吧。。。。。。。

网友K:
三相220V三角形的接法,如果改星形就用三相AC380V供电;

网友L:
原线圈电压220,改为y型接法接在380v后,每相绕组刚好220v

网友M:
星形380,三角形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