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问题

楼主(2015-07-10):
 公司有一防爆电磁阀(CKD的电磁阀配韩国的线圈),220V电压等级 30ma
 累计运行时间不到10H线圈烧毁。

 由于购买原装的需要很长时间,故用一个国产线圈替代运行,但是1H后就被烧毁了。
 检查现场电压235V左右,发现温度特别高,塑料骨架都变形了。该线圈厂商告之线圈功率为18W。

 本人初步判断故障原因为 1.电压偏高  2.防爆保护造成线圈散热不良  3.线圈质量不好
 不知道是否正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高见?
 还有独立线圈通电后马上开始发热,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应当是所分析的原因。
想来,散热不好的因素可能不好解决,看能否降低电压、选用质量较好或耐温等级更高的器件。
另外,看能否选用直流线圈,不过这只是想当然;这样,吸合不好时不会增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散热问题暂时是没法解决了
不晓得哪家的线圈质量好点!

网友B:
线圈质量问题,独立给线圈供电当然会很快发热,脱离阀头后供电会在段时间内烧毁。

网友C:
一般电磁阀用时间都很厂的,接连烧线圈怀疑铁芯及通道管路是否有杂质异物卡涩引起过电流

网友D:
235v在正常范围内,不算高。应该质量问题。

网友E:
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另外电磁阀和线圈是另配的吗?如果是这样如果线圈的轴向宽度比阀芯顶杆大一点,就有一个磁感不能被顶杆全部吸收剩余磁阻而发热的问题了,就如楼上所说线圈脱离阀头后易烧毁同理,建议先测一下这个位置,和线圈间隙也不能太大,再有阀芯顶杆活动是否卡阻。总之遇事先不要急于下结论,先把我们的功课做到了,不一定要韩国的线圈才一定行,哈哈,试试看吧。

网友F:
交流还得直流,交流知己做一个

网友G:
质量的原因,可以改用直流电压线圈的耐用点

网友H:
把整套电磁阀换成国产的,用了那么多的国产电磁阀,也没见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呀。

网友I:
为什么要用单向阀啊,,改双向得就好了

网友J:
电压没问题,应该是线圈问题

网友K:
不一定就是质量原因,一个线圈而已,又不是什么高精尖,查查看看阀体有没有问题,不行就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L:
电磁阀与线圈不是原厂匹配,大多数都是烧毁的下场!
原因是线圈的电感因为不匹配导致变小电流加大,不烧就是运气

楼主:
我们这里用的是交流电
可能涉及到不是原厂匹配问题
今天换阀体试试看!

网友M:
碰见线圈断线的,发热烧毁还没碰到,看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