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各位大哥哥大姐姐们,小弟紧急求助:请问时间继电器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到底是怎样规定的?国家标准规定,到底圆弧往哪个方向为通电延时或断电延时?如何区分?百度查的说法不一,小弟不才,查了一天也不知哪种说法对

网友A:
圆弧的理解很简单 离心力时是立即动作,向心力时是延时动作。

网友B:
可以理解成空气阻力;
比如,圆弧开口向下时,若往下走,则是有阻力的,为延时方向。

网友C:
看看新版GB4728-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吧。

网友D:
找一个继电器线圈通电然后量一下通断,你的记忆是最深的。

楼主:
3楼的前辈,发的是断电延时还是通电延时?能否多发几张,谢谢了

网友E:
3楼的那位是延时闭合的动会触点。如果你实在区分不了,接实物是先接常开,如果通电延时
后两个指示灯亮时你接的闭合了就是延时闭合的常开触点了。

网友F:
看书啊 ,,看书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G:
通电测量一下,以后就记住了

网友H:
你可以把那个半圆弧理解成一把小伞,往那边有阻力,往那边没阻力你就很好理解了。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小弟给您敬个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