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热继要调多大?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热继电器是正常运行时的保护吧;如果是,则按通常的计算选用即可。

网友B:
正常整定值是0.95到1.05。楼主计算一下吧。

网友C:
根据通过的电流计算的

网友D:
看你怎么接线了,,有得接线电流,,有得接相电流,

网友E:
哪要看你的热继装在什么位置了、不同位置相差1.7倍呢

网友F:
看现场具体接线,和负载情况整定。

网友G:
这种接法,按照0.95--1.05倍额定电流整定:

网友G:
这种接法按照额定电流除以根号3来整定:

网友H:
喜欢用10楼的那种。

楼主:
万分感谢十楼前辈,小弟给您敬个礼吧!多谢您!

楼主:
请问到底装在哪个位置才最有效保护电机呢?我们厂55KW电机烧了,热继装在了如11楼图示,线电流,热继调到了65A。领导说对于瞬间过流热继保不了!试问:何用?能否判断此热继已坏,我认为即便是此65A热继调的太大,但也不至于烧电机吧,故电流一定是大于65A才烧的(电机铭牌标明额定96A

网友G:
使用这个比热继电器好一些:

网友I:
在总电源线的话按电机额定电流整定就可以,如果在6根线中支路按0.58倍额定电流来整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到底装在哪个位置才最有效保护电机呢?我们厂55KW电机烧了,热继装在了如11楼图示,线电流,热继调到了65A。领导说对于瞬间过流热继保不了!试问:何用?能否判断此热继已坏,我认为即便是此65A热继调的太大,但也不至于烧电机吧,故电流一定是大于65A才烧的(电机铭牌标明额定96A
能否确定电机是什么原因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