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CPU,报警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10):
(无正文)

网友A:
报警就是出问题了呗。软件有相应的帮助文件,对照看看。

网友B:
直接查看相对应的报警码是什么详细异常内容,三菱有专门报警介绍

网友C:
IO没分配??????你把IO模块重新插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O没分配??????你把IO模块重新插拔了??????
IO模块重新插拔也不会出现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