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三相220V电机三角形接法,改成380V星型接法   电流有没有变化?哪位大师指点

网友A:
电压都变了,电流能不变?小功率电机名牌上都有,找个看一下!

网友B:
两者的线电流相差根号3。

220时的电流是380时的根号3倍,反过来说就是380时的电流是220时的根号3分之一。

网友C:
如下图,马达厂家的铭牌都已经给出了具体两种接线方法下的电流参数,你说有没有变化?
楼主看得懂吗?

楼主:
谢谢  1.16÷1.732=0.6697A

网友D:
这个电流变小了,很好算的吧。不用看铭牌也知道啊。

网友E:
不知道也可以自己计算的,很简单

网友F:
380是0.67A名牌上标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