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大家好,
刚刚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用PLC控制伺服电机,我预想是 伺服带动的旋转工作台,旋转3周+90度。
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会旋转不到位。偶尔还会有过冲现象
我用的指令是DDRVI 相对定位。在PLC里面也做了检测,脉冲发出量都是正确的。
伺服驱动器接受也是正确的。

请各位不吝赐教。
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要用绝对位置指令drva,绝对位置指令是以0位为基准的,相对位置指令drvi,是以当前位置为基准,当期位置过冲或欠位,下次动作还会准吗?

网友B:
多大的伺服带转盘?减速比多少?估计是你的电机力矩不够,如果伺服定位完成后还会来回抖动一会,那肯定就是力矩小了,如果只是差很少一点,可以调调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精确定位,每次定位结束后都要清零,并且以当前位置为初始点,在进行下一次动作。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倒是不抖动,我也怀疑是减速比的问题。我再试一下。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C:
调整伺服电机刚性,惯量等,看下是不是电机选型偏小,或者是PLC脉冲分断发送,也就是加减速时间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