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伺服驱动器输出Z相信号到PLC X0.00 ,指示灯一直是亮的。这样中正常吗。

网友A:
伺服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是差分形式的吧。

网友B:
回原点应该是原点信号给plc  不是z相信号给plc

网友C:
不利爱杰

网友D:
信号刚好是相反的,其实你可以在PLC设置里把信号取反,再读取,是没问题的,只是没信号时常亮,Z相信号是瞬间灭而已,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就这么弄

当然,安川的伺服Z相是差分的,如果你的PLC不支持差分信号,需要接一个差分转极电集开路模块,把差分转为单端,再接入PLC,完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是差分形式的吧。

各家的伺服有差异,有的是差分信号,有的是集电极开路,转换一下就可以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原点应该是原点信号给plc  不是z相信号给plc

Z相信号是可以当原点信号的,用Z相回原点比接一个光电开关当原点精度高多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当搬运物体惯性较大的时候,Z相复位就不那么可靠了

网友F:
伺服电机的原点信号,输出脉冲多大?

网友F:
如果在运行中脉冲过短超出扫描时间,咋整?

楼主(2015-08-18):
回复 网友A:
每个品牌的不一样,安川的是差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给Z相信号,用PLC的原点搜索功能只能取Z相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没错,我直接把差分信号接到PLC了,而PLC没有接收差分信号的能力,导致原点搜索功能一直无法实现。在网上淘了一个转换模块一切OK!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我直接把差分信号接到PLC了,而PLC没有接收差分信号的能力,导致原点搜索功能一直无法实现。在网上淘了一个转换模块一切OK!
能解决了就好 你买的是什么转换模块 能给介绍下吗 或者下次也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淘宝上搜差分信号转换模块,很多的。我买的3通道68块钱。

网友B:
好的 先谢谢了

网友G(2020-06-16):
回复 网友D:
怎么设置plc信号取反再读取,具体步骤谢谢!三菱fx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