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上位机欧姆龙CP1H,驱动器是安川驱动器,其他接线都正确。
现在驱动器Z相输出信号 19针脚PCO接PLC 0.00 (原点输入信号),20针脚/PCO接 G24,上电后 0.00 状态指示灯一直常亮。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接线不对吧,伺服驱动器Z相输出是差分,二PLC本体高速计数是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