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帮忙分析

楼主(2015-07-11):
维修VFD-M变频器的一开关电源,电源板上电测各路电压均正常,但是能听到不知是开关管还是开关变压器有轻微的吱吱声,通电2分钟后,用手触摸开关管,启动电阻,尖峰吸收回路的电阻均发烫但尚可经手,根据廖大师的理论,开关管发出吱吱声原因有2
1,次级线圈有段路现象。
2,3844的6脚到开关管之间的电阻值变值导致波形前后沿开关不彻底使其发出吱吱声发热,
现在我初步检测了下,通电一段时间变压器并无发热现象,排除次级段路。
测试6脚到开关管之间的电阻值也并无任何阻止变化但还是将其更换,故障依旧,检测中我发现了个问题,按常规说3844的1脚电压应该为1.5V左右,但我测试为2.5V其他引脚分别为,2脚2.4左右3脚0.05
6脚1.10左右 实际测量到达开关管的电压为0.85V 7脚16V  8脚电压略低4.89V  问题来了,1脚电压为何升高?和8脚有关系吗?除了3844以外尖峰吸收回路能不能引起开关管吱吱,(观察尖峰吸收回路的103_2KV电容中心有发黑现象,更换依旧。)现在不知如何处理,忘廖工,咸工赐教。

网友A:
单独测试还是已带上负载,当开关电源空载和满载的工作模式不同会引起吱吱声。而且你要确定吱吱声会引起工作不正常,否则这也是正常现象

楼主:
吧电源板摘下单独供电会有响声,插上主板,依旧。其余电压都正常,触发电压也正常,(但是有2路不出发静态电压正常怀疑3120损毁但未处理)假如响声是正常的为什么开关管,启动电阻,尖峰电阻会发烫,发烫的温度屏经验非正常工作温度。还有3844的1脚电压为何为2.5V左右?

网友B:
为什么不把2路不发出静态电压的先维修好,再去看开关电源呢?

楼主:
静态电压正常只是不触发,难道跟着有关?好吧,我先把触发电压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