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如题,我可以用50HZ电机接380V50HZ电源作为动力源带动60HZ的发电机发出60HZ的电吗

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们的出口产品是60HZ的,如果我用50HZ去测,转速变慢,导致排气量、震动烈度、噪声等等都变小,无法保证在60HZ时是否是合格产品。如果用多台变频器分别控制,等于说改了我的产品的控制系统,那只适合自己用的产品吧,或者产品本身就是配变频器出去的。
变频器技术员我问了好多个,但是他们告诉我做不到我这样的条件,说存在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后面几台电机启动的时候搞不好会损坏变频器。

再说一下我们产品的控制方式,一整台空压机由6台电机组成,通电按启动键后先启动第一台电机,2~3秒后启动第二台电机,依此类推,但是电机不停的;当压力达到0.75MPa的时候停止第一台电机,2~3秒后如果还高于0.75MPa停止第二台电机,依此类推;压力低于0.6MPa时启动第一台,依此类推;按停止键后6台电机一起停止。

我现在只是需要一个60HZ电源来测试这台产品的性能指标啊什么的有没有达到合格标准。

那些肚里没水还喜欢骂人的,请自觉绕道。

网友A:
通过变速能达到发电机的额定转速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要怎么弄好一点?没接触过发电机,以为买个柴油发电机组就行了,副总说柴油不行,要用电机带动..

网友B:
可以用改变传动皮带轮的直径大小达到变速。

网友C:
用变频器可以

楼主:
60HZ的异步电机是1700多转,发电机也是1700多转的吗

网友C:
发电机功率很大吗?不大的话,用变频器驱动电机把变频器调到65HZ以上,电机驱动发电机就行了

网友B:
两级发电机60Hz的同步转速是1800转/分钟。

网友D:
为什么需要电能带动电动机再带动发电机组再次发电?就是用电能再次发出电能?吃饱了撑的?中间没有损耗么?
我孤陋寡闻,只见过燃油发电,没见过电能发电,有了电能还要发电?

如果是因为需要60HZ的交流电源,而绕了巨大的弯子去用电能再次发出电能,这就是画蛇添足了,只需要安装电能频率装换装置将50HZ的工频转换为60HZ的工频即可。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同样有此困惑

网友F:
直接装一个变频器不就得到60Hz的电源了,用电动机再拖发电机,确实没听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90KW的电机,配变频器的话又要好几万,而且我直接用皮带轮就可以改变发电机的转速,如果我用变频器,除非我不想干了,否则非被削不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啥是电能频率转换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是我的产品是组合式空压机,6台电机的,按顺序间隔2~3秒带负载启动,我问了好多变频器的技术员,都说变频器会坏,如果变频器没问题我还要这么麻烦干嘛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什么叫组合式空压机?
我只认识活塞式空压机和螺杆式空压机,楼主的6台马达,每台马达功率多大?是否一样的功率?为什么这些马达必须使用60HZ的电源供电?要是使用50HZ的电源供电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

某国大陆珠三角和长三角N多台资企业,N多台产设备,台湾电源是60HZ的电源系统,搬来大陆运行N年也没见集体爆发过什么故障呢?

楼主:
就是6套涡旋机组合起来的,像活塞机和螺杆机一般都是一台电机的吧?
出口到国外的,所以产品需要60HZ,如果用50HZ电源给60HZ产品供电,转速变慢,至少排气量就小了,不准确了,还有什么震动烈度啊噪音什么的肯定有影响的
电机是不大,都是5.5K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组合式只是为了说明我不是6台散的电机,而是一台空压机里面的6台电机,可能表述有些不对

网友G:
你的老板和你们的企业和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错误。其一90KW的电动机带动发电机是发不出90KW电能的。其二国内50HZ电机出口到国外运行在60HZ他的转速是按60HZ计算的不会减小排气量。其三空压机的额定功率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配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一我用90KW的电动机带动60KW的发电机,并不是发90KW的电;
其二我们电机的订做的60HZ的,保证机头在60HZ时的转速3200转,如果我测试的时候用50HZ的电源,我的机头的转速就没有3200转了,相对的排气量啊震动烈度啊噪音什么的都小了,按50HZ时检测出来的数据可能比我们的合格标准要小一些,但是在60HZ时有可能就超过了合格标准,甚至可能会因为噪音过大啊什么的而影响了我们产品在客户心中的印象;
其三嘛,两个功率当然是配套的啦

网友G:
噢噢,只是用来测试。90KW电机+60KW发电机>6*5.5KW变频器价格,不明白楼主何意。

网友H:
哦,原来是这样,至少这种精神值得信赖。中国制造还真是有希望的。

网友I:
直接用变频器吧,为何一定要60HZ电源呢?
你需要直接启动还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哦,原来是这样,至少这种精神值得信赖。中国制造还真是有希望的。
或许这种不是精神,而是精神病。

网友K:
如果你只是要测试,用变频就行了,又说是6台5.5的电机,就不用电机带电机发电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都说了我的产品是一个整体,为什么大家都要我拆分开来用6台变频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你有多远滚多远,我提问题不需要人身攻击的人来凑热闹

楼主: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变频器用不了,我一开始就先去问的变频器,但是变频器的技术员说变频器没办法这样用,变频器能用我何必这么麻烦。但是如果用50HZ的数据不准确,有些问题测试不出来。

楼主:
最烦那些自己不懂,然后看了一半就在那骂人的人了

网友L:
用改变皮带轮大小来改变减速比试试

网友I:
你如果选用变频电源的话,的确价格很高滴,至少比变频器贵一倍不止!
我以前给台资公司做过生产线系统,当时的产品生产线都是用变频电源做生产线产品电源,比同功率变频器贵2倍!
偶尔用一次的话买一台2手钻井平台440V、60Hz发电机好啦

网友M:
用变频器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有用变频器实现这样的控制吗?怎么解决在变频器输出50HZ时启动或者停止不只一个接触器时对IGBT的冲击的?教教我啊,具体点呢。说真的,用发电机确实麻烦,而且价格估计也要有2倍的变频器的价格了

网友D:
既然是一台空压机内部有6台马达需要轮换运行,又想低成本的装机后做出厂前的最后测试,办法应该还是有的。

既然使用一台变频器驱动整台空压机,且空压机内部有6台马达使用接触器进行自动轮换工作,会导致变频器有损坏的风险的话,可以尝试临时改变马达启停的控制方式,将马达的切换信号与变频器通信或者连锁,切换前将变频器的运行信号由ON转变为0FF,这个方法常称为变频器的一拖N解决方案。

网友N:
我用过用250千瓦的变频器带动20台11千瓦的电动机按顺序直接起动,但频率是50的,60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是切换,而是相当于给变频器一个电机一个电机的加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是恒压供水的控制方式吗?好像也不是啊,恒压供水还要切换到工频,你这好像是直接停马达了吧,如果每次只开一台马达,我要6台马达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是怎么个控制的?每个电机启动间隔几秒?空载还是带负载启动的?用了多长时间?变频器有没有跳过故障?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O:
用皮带轮把发电机转速调到1720转就好了。

网友N:
先启动变频器,然后电机按顺序轮流起动,大概相隔2秒。没个电机起动后马上加负载。用了几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P:
附近沒發電機出租服務嗎??好的發電機可以選擇輸出電壓與頻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轮流启动是电机不停的吧?

就是说启动的时候是空载,启动正常之后再加负载的喽,嗯用的啥变频器?

网友N:
回复 楼主:
看需要电机可以有选择地开停。变频是深圳康沃。

网友C:
为什么柴油发电机组不行?是频率不稳定吗?用异步电机拖发电机的话,在负载变化时频率也不稳定,除非用同步电机带发电机,还要保证发电机功率大于负载总功率2倍以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久没来了,今天突然看到这个论坛,点进来发现有新的回复了,呵呵,启动也是带负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噢,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在村里,那个太吵了会被举报的

网友Q:
可有多种方案:
1.用一台功率超过六台电机功率的变频器,输出频率调在60Hz。你是六台5.5Kw总共33Kw,最大负荷状态是5台在运转1台在起动,那么是运行电机功率27.5Kw,起动电机功率38.5Kw(起动电流按7倍计算),总动率66Kw。也就是变频器至少是66Kw。
2.用柴油机带60Hz发电机,考虑传动效率,发电机最小也要大于66Kw。
3.用50Hz电动机带60Hz发电机,由于二者同步转速不同,可用皮带盘调整转速。
4.用变频器带一台电动机,然后电动机带发电机。这个好象多此一举了,因为变频器最小也要用66KW,再考虑传动效率,变频器要大于66Kw,而这个变频器完全可以直接去控制6台电动机,只要变频器足够大,能承受电机的起动电流,变频器是安全的。

网友R(2015-08-18):
用50Hz的电动机带动发电机是可以发出60Hz的电源的,我们公司是专业做船舶配电设备的,船舶所使用的电压频率基本上是440V 60Hz的系统。我们公司所使用的实验设备就是用50Hz的电动机带动发电机发出60Hz的电的。前提是你买发电机时得注意一下,是要求要60Hz的发电机,不能是50Hz的发电机,在发电机磁极数一定的情况下,要想发出更高的频率唯有提供原动机的转速,在50Hz下,你的电动机的转速是一定的,所以不可取,只能是在磁极对数上想办法。所以一定要选用60Hz的发电机。
发电机频率的关系如下:同步发电机的发电频率与转子的转速有关,转速越高,频率也越高;同时频率还与转子磁极的对数有关。其关系:f=Pn/60 (式中:f为频率,P为磁极对数,n为转子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