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5-07-11):
请教大家,我的电脑中安装有works2和GX两种编程软件,都能正常使用和正常仿真的,今天突然出现两种编程软件都无法仿真的问题,(编写程序正常,就是无法仿真),我已把works2重装了故障仍然依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的情况跟你一样

网友B:
两个编程软件都卸载干净,包括WORK2的驱动也要卸载,然后先装WORK2,再装GX-D,注意GX-D的仿真软件不要跟编程软件装在同一个盘里

网友C:
看楼上说的有道理,应当是有经验;遇到类似问题的,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