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UNC系列

楼主(2015-07-11):
发那科Mate  MD系列一上电源显示屏上MDI一栏ALM(红色)闪烁,是何因,怎样解除

网友A:
问题说明尽量详细些,有必要上照片说明故障原因!

网友B:
机床报警,按MESSAGE键,再按ALARM键,根据屏幕提示,查系统维修手册和机床使用说明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