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一台四方E380 18KW变频器,运行报欠压工作,上电测量母线电压DC540V正常,查看目标参数d 04电压显示为519V,好像检测出来的电压和测量的电压稍微低了点,查看故障记录前3次都是报欠压故障,随即将电动机接上,运行变频器,测量母线电压在500V左右,变频器应该不会报欠压故障啊,电动机刚启动不到10秒,随即报欠压故障。由此实测电压和显示电压严重不符,关机后重新上电,查看面板电压显示为510V了,感觉此机的检测电压有点不稳定,重复多次开关机查看显示电压,发现电压显示在510V-519V之间(不运行变频器)到此说明故障在电压检测部分,查看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此电压不是从530V直接取样,是由次级一绕组经过一个1UF/200V的电容提供取样电压点,然后由1个TL072和1个LM393共同组成,测量TL072第2脚和第3脚电压为2.62V,LM393第2脚和第3脚电压为2.62V。LM393第1脚输出比较电压(2.62V)进入CPU,电容1UF两端电压为3.3V,分析此电路工作状态,应该没有问题啊,为了判断故障部位,将LM393拆除,在其1脚和地之间外接2.6V比较电压进入CPU,查看电压显示数仍为519V左右,难道是CPU坏了?装上LM393,将TL072第2脚和第3脚进行短接,上电直接报过压故障,显示电压为1100V,到此说明电压检测电路和CPU工作正常,那为什么电压只有显示519V左右呢?难道是CPU供电5V电源滤波不良,迅速更换5V电压滤波电容,测5V电压为5.2V左右,此电压还算正常啊,上电显示电压仍为510-519V之间,维修陷入困境。
抽根烟,静思片刻,此故障部位既然不在电压检测电路,那在哪里呢?
应该重点检测以下3个部位1:CPU振荡频率,晶振(4M)2:CPU供电5V电源。3:存储器93c66不良。
先从简单入手,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波形,发现波形完全正常,测量5V电源没有发现滤波不良现象。用台式5位半数字万用表测量5V电源为5.264V,感到奇怪的是CPU供电电压有些偏高,此电压是有一个三端稳压器(7805)提供的,应该说三端稳压器(7805)是精密稳压电源,不应该有5.246V的电压输出,想到了这一点,果断更换7805,复测CPU供电电压为4.98V,LM393 第1脚输出电压为2.6V,查看面板显示电压为540V,故障排除。
小结:此故障其实并不复杂,为什么会维修陷入困境,一般认为5V电压只高了0.2V,应该还算在正常范围,但是在CPU等对电源电压有比较严格的场合,此电压的稳定性很重要,此机由于CPU供电电压的不稳定,将会引起CPU内部运算产生误差,不光是电压检测产生误差,电流和其他重要的检测数据也会产生比较大的误差,从而引起很多误报。
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往往对有些细小变化的测量数据并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使用有些故障变成了所谓的疑难故障,这些值得我们深思。

网友A:
注意细节,事半功倍。

网友B:
好帖子,群主加精华吧

网友C:
这是需要长时间的经验总结!

网友D:
看似简单,但要判断出这细微的差别,还真需要一定的实力。。

网友E:
这个可以图文一起   看的清晰

网友E:
这个改内部参数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改内部参数也是可以的
改内部欠压报警阀值参数,可能会不报欠压故障了,但是治标不治本,由于CPU供电的不稳定,其他包括电流检测,温度检测,外部模拟量,数字量输入等数据也会产生很大的误差,到那时,恐怕真的要把主板换了。

网友F:
学过一段时间的四方,深圳的一家企业,不过楼主很厉害,逐条分析,

网友F:
回复 楼主:
的确,有时候改下参数,只是当时的可行,用了一段时间还是会有故障

网友G: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维修思路很重要,有些故障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值得称赞!

网友H:
很清楚啊  谢谢楼主

网友I:
电源基准变高了

网友J:
学习了,CPU标准电源电压5V,高0.2V也不可以啊!
没检查一下这个7805电源的输出交流纹波?

网友K:
我看有很多变频器的CPU 5V供电都达到5.2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CPU标准电源电压5V,高0.2V也不可以啊!
没检查一下这个7805电源的输出交流纹波?
你没仔细看原帖,7805输出已用示波器检测过,没有滤波不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看有很多变频器的CPU 5V供电都达到5.2V呢
是的,有些CPU供电电压是5.2V,但是在维修这台变频器的时候就恰恰忽视了7805输出电压的变化,从而影响了判断故障部位,也增加了维修难度,不错,我们一般都认为供电电压5.2V就高了0.2V,能不正常吗?但此机就是不行,这台机器的维修过程(包括我所有发的维修帖子)都是维修实例,我从来都不发那些所谓的实例,其实是利用电路故障原理而进行推理的所谓维修实例。

网友L:
E380修了不少台了,你这样的还没有去量过,一般都是换下电容解决了,这个基准电压可以调就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L:
E380修了不少台了,你这样的还没有去量过,一般都是换下电容解决了,这个基准电压可以调就就正常
是的,欠压故障一般都是一个1UF/200V的电容有问题。可以调的一个10K电阻我已经把它短接了(调到最高也显示519V,拆下后索性把它给短接了)

网友M:
沈工威武

网友N:
有图有真相,楼主分析得也很到位,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O: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思路很好,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P(2015-08-28):
学习了,看来维修是一门大的工作科目,谢了

网友Q:
真的敬佩,好技术啊,你有电路图吗?电压取样点怎么分析的?

网友R:
四方E380报FU87只能反厂吗?

网友S(2016-01-01):
回复 网友R:
我也是E380报FU87,换93C66的数据可以解决,这个ROM的数据不对会引起电流大

网友T:
细节注定成败,高手

网友U: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我也修了一台四方的变频器。故障现象也是直流欠压。故障点是103可调电阻接触不好。

网友V(2016-03-07):
前辈,你的贴子每篇都看,大都复制收藏了以后慢慢消化,这篇文章让我修了多个类似故障。不胜感激,前辈一定要经常分享不能停歇啊,

网友W:
感谢分享,思路清晰

网友X:
变频器的好多故障都与5V电源有关,5v电压异常是由几种原因引起的呢?请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Y(2016-04-07):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