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我想用研华工控机控制三菱PLC,通过rs232或rs485,最好用VB或VC++软件,应该怎么弄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使用手册

网友A:
你是想两者之间通信,还是要怎么样的控制/

网友B:
有三菱plc的通讯手册可以参考

网友C:
自行研发工控机上的PLC的控制软件,需要对PLC内部的通讯数据以及通讯格式了如指掌,好像PLC厂家一般情况下是不公开的,楼主可以尝试联系三菱官方获得PLC的内部硬件电路的完整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信,控制一些简单的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研发新的软件,太高大上了,只是想用严华工控机控制三菱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VB或者VC++是研发软件的工具吧,上位机控制PLC,一般都使用组态软件的。

网友D:
好像就用组态王,就可以了!自己开发,有点麻烦喲

网友E:
楼主如果对VB或VC++熟悉,装个三菱的这个软件MX Component,以及看下这个软件的手册。

网友F:
VB6.0 我做过控制三菱PLC的程序 QQ:512989395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上位机和PLC通信,PLC来解析通信指令进而来控制PLC输出口某些动作。这样的话,你最好看看PLC通信手册,在这上面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