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小弟刚接触台达产品没多久,想用台达产品做一个三轴机器人,现有台达型号为DVP32ES200TC的PLC一台,ASDA-B2伺服驱动器3台,伺服电机3台,想用发脉冲的方式控制电机,所以此PLC要同时控制三个轴,就要发6路脉冲,但看到手册上说此PLC只能发4路脉冲,请问用此型号PLC可以用发脉冲的方式控制三个轴吗(电机的转速要求较低,可以转的较慢)?拜托大侠赐教!!!

网友A:
你可以不用ab相脉冲方式,改用用脉冲加方向来控制  这样3路脉冲就行了,

网友B:
脉冲加方向,三路就实现了,还空下来一个呢

网友C:
三个伺服,三个脉冲就行了

网友D:
ES2系列2路100KHZ,另外二路只有10KHZ脉冲输出的;
先确认这个频率是否够用;
另外你的伺服只能设成脉冲+方向模块,如果是正脉冲+负脉冲模式是不够用的;
另外就是输出的几路是否有运算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很感谢你能够给予小弟指导,看了你的解释有一些明白了,我想问的再具体一点:
1、按照你的说法,ES2的Y0和Y2口是100k的,Y1和Y3是10k的,对吧?
2、如果我想控制三个轴,在10k的频率能满足的条件下,我可以用Y0、Y1、Y2三个口输出脉冲信号,用其他的口比如Y4、Y5、Y6输出方向信号,这样可以吗?
3、如果第二条可行,那发脉冲的指令可以用DPLSY、DDRVA等指令吗,还是说要自己写发脉冲的指令?
望能给予回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控制三个轴,三个脉冲口就够了,这样的话,我可以用脉冲口Y0、Y1、Y2来发脉冲信号,用非脉冲口Y5、Y6、Y7来发方向信号,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脉冲指令DPLSY、DDRVA等指令吗,还是说要自己写发脉冲指令?(因为我看手册上说这些指令的脉冲输出口和信号输出口都是配合使用的,Y0配Y1,Y2配Y3),望能回答,谢谢!

网友B:
脉冲和方向怎么配对的,我不太清楚,你要看手册,你对我的回答和楼上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你们的回答是一个意思的啊,换个问法,发脉冲信号只能使用脉冲输出口(Y0、Y1、Y2、Y3),而发方向信号可以用任意输出口,这么说对吗?

网友B:
嗯,对的,方向任意定

网友E:
方向信号只是个开关信号,可以用普通的点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这个明白了,但如果用普通输出口,脉冲指令dplsy等指令就不能用了吧,只能自己写脉冲指令了吧?

网友F:
使用脉冲加方向

网友D:
方向信号可以使用其它的输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你们的回答,很有用,现在基本理清思路了,在对输出频率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三个脉冲口发脉冲信号,用普通口发方向信号。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情况,脉冲输出指令PLSY是否可以使用呢
上图是手册里对PLSY指令的控制字D1220和D1221的解释,拿D1220来说,其值有四种情况,分别为0、1、2、3,因为D1220值为1、2、3时脉冲输出口都是配合使用的,不适合上面说的控制三个轴的情况,剩下的只有D1220=0了,D1220=0时,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有点没看懂,是说Y0和Y1可以输出各自的脉冲,而没有相互配合使用的限制了吗?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G(2015-08-26):
我记得ES系列的不能发3路脉冲吧,台达只有EH系列的才可以。

Y0与Y1,Y2与Y3一般是配对使用的,如果把这个分开看作是4路脉冲也有问题,因为Y0与Y1是不能同时发脉冲的,Y2与Y3也一样。其实还是2路脉冲输出。

网友D:
呵呵;ES2系列是4路,只是仅有2路是100KHZ,另二路只有10KHZ;
新的EH3系列强大些,也是4路,但都是200KHZ;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原来一直以为低端台达只有2路脉冲输出,害得我每次都选EH3系列的。

网友H(2019-11-21):
引用 网友D:
呵呵;ES2系列是4路,只是仅有2路是100KHZ,另二路只有10KHZ;
新的EH3系列强大些,也是4路,但都是200KHZ;
ES2有个M1108减速暂停输出功能可在STL指令中使用,但EH3只有M1308立即暂停功能,如果EH3用M1156减速暂停就不能在STL指令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