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5-07-11):
各位师傅们!请问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过流怎么维修?马达没问题的,是伺服器的问题,另外换了一台新的报警显示主板与伺服器通信故障。可是经在运行正常的机器上拆下伺服器装上去又正常,师傅们说说这新伺服器是坏的吧。另外这报警过流一般是伺服器电路板上什么坏了,还有这伺服器后面这几个插头都是什么输入和输出,谢谢大家!

网友A:
新的驱动器参数设了没有啊?用户手册细看。

网友B:
就是,新伺服没设过参数一般是使用不了的,除非是二手货。

网友C:
电流检测问题

网友D:
通信故障,是不是端口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伺服器可能是山寨货,连说明书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几个插头都是去那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伺服器可能是山寨货,连说明书都没有。
什么设备,没有电气原理图吗?

网友E:
新的伺服驱动器通讯参数设置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行机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么设置,您能告诉我怎么设置吗?谢谢您

网友F:
你好这个伺服坏了我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