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公司最近准备添置优利德电子兆欧表一台,检测电气箱的绝缘,表的两个表笔应该怎么接在电气箱上,如果是电机应该怎么接呢?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找本书先看看吧!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比书讲的内容详细。

网友B:
找度娘,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百度下,好好吃吃透吧。

网友D:
咨询厂家,查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E:
根据具体型号,上官网下载使用手册。这是UT513A的手册。

网友F:
看说明书,问度娘。最好了

网友G:
买来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H:
看说明书或网下查下

网友I:
或可,先查看说明书、有关检测标准等。

网友J:
不会用也买了啊

网友K:
这个简单啊!
说明书一看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L:
和手摇的一样接线啊,,难道还能隔空测啊  ,,我喜欢手摇的

网友M: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N:
找度娘吧

网友O:
拆开电机接线盒 中的六棵线,表的一只笔可靠接好电机外壳 `,另一只笔,逐个触碰这六棵打开的电机线,一边观察表的示数,判别电机绕组是否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