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问题

楼主(2015-07-11):
请教一下各位:
  我现在几台电机,计算总负载大概是26A.
想请问下我应该用32A的D型断路器还是用40A的D型断
路器比较合适?
 有人说应该是乘1.3倍计算,即27*1.3=35.1A,用32A的D型断路器即可。
 有人说应该是乘1.5倍计算,即27*1.5=40.5A,用40A的D型断路器。

我本人的考虑有两点:
1.现在我使用的是固定脱器的断路器,而固定脱扣器的Ir=In,如果选32A的断路
器则负荷超过32A时会跳闸,如果选用40A的D型断路器则负荷超过40A时会跳闸。
我倾向选32A,因为我的负荷只有27A,如果40A才跳闸两者差13A,会比较危险,怕造成越
级跳闸。
2.因为我选用D型的断路器,应该可以躲过电机的起动电流。

所以基于上述两点,我个人倾向32A的断路器。

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计算负荷纠正为27A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电机都是多少功率的,考虑电机瞬间启动电流了吗。

网友B:
32A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是选用了D型断路器,所以不用考虑启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般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C:
几台电机用d行断路器作过载保护的话肯定不可靠,选择40a做配线保护,每个电机加热继电器或者电机启动保护器保护,那样比较可靠.

网友D:
每台电机还要装断路器吧?上一级是多大的开关,进线多大?要考虑的多。

网友E:
和6楼一样的意见

楼主:
是这样的,我没说清楚,我这个是下面每个电机都有断路器和热继电器的,现在我是对总的开关进行选型。
应该用哪个呢?

网友C:
直接40a或者60a,配电用,大一点根本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我在坛子里问过,大家都说用D型的断路器。
如果用配电型的合适吗?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7412&page=1#l2302436

网友F:
大一点安全

网友G:
先明确是配电用,还是保护电动机用;原则上,总开关不用于保护电动机,其额定电流选取、能够躲过起动冲击电流。

网友H:
既然各个电机都有断路器和热继,总空开直接用40A的,当然处于经济考虑的话32A也行。

网友I:
当然用40A的,再大一点也行。

网友J:
赞同15楼主的说法。

网友K:
选40A的,配电用的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本人的考虑有两点:
1.现在我使用的是固定脱器的断路器,而固定脱扣器的Ir=In,如果选32A的断路
器则负荷超过32A时会跳闸,如果选用40A的D型断路器则负荷超过40A时会跳闸。
我倾向选32A,因为我的负荷只有27A,如果40A才跳闸两者差13A,会比较危险,怕造成越
级跳闸。

你的认识是错误的!

32A(或者40A)的断路器并不是说一超过32A(或者40A)的电流就会跳闸。

对于C型断路器来说,其瞬间脱扣电流通常为其额定电流的10倍,即320A才会在0.2秒内跳闸。在1.3倍额定电流时也要超过两小时后才跳闸。你才27A,什么时候才会跳闸呢?

当然了,如果你要考虑今后扩容,减少二次更换而使用40A断路器也无可厚非,反正也差不了多少钱。至于怕越级跳闸,只要本级断路器比前级断路器大一等级就可以了。

网友M:
我们都用63A用小了给自己找麻烦,,总开用大点啊,,以后加东西有余量,,又不是给别人做柜子,,省那几个钱划不来

网友M:
如果你下面有个7.5KW的电机短时间启动几次后在启动别的东西32的有时也很容易就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还是不明白,以下断路器的过载保护为例描述:
按规范当1.45In时,断路器应在1小时内跳闸,
如果我选32A的断路器的话则是1.45*32=46.4A,1小时内应该跳闸;
如果我选40A的断路器的话则是1.45*40=58A,1小时内应该跳闸;

我的负载只有27A,如果选40A的断路器的话58A/27=2.15,也就是说
当我的负载超载2.15倍才跳闸,这样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而且我选用的是D型的断路器,D型的断路器脱扣曲线和C型不一样,应C型的瞬时
脱扣在10In时应在0.1秒内脱扣,而D型在20In时应在0.1秒内脱扣。
所以我觉得D型没有必须加大容量,因为它本身设计的脱扣倍数也不同。

以上是我的想法,我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请再指教。

网友N:
建议按1.5倍来选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以下断路器的过载保护为例描述:
按规范当1.45In时,断路器应在1小时内跳闸,
如果我选32A的断路器的话则是1.45*32=46.4A,1小时内应该跳闸;
如果我选40A的断路器的话则是1.45*40=58A,1小时内应该跳闸;

我的负载只有27A,如果选40A的断路器的话58A/27=2.15,也就是说
当我的负载超载2.15倍才跳闸,这样会不会太大了?

选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通常为计算电流的1~1.25倍,没有必要选到计算电流的1.3倍以上。

网友O:
不可以太过大,我们有台机子断路器不跳,反而总是总线路跳,一跳整个车间都没电。

楼主:
回复 网友O:
请问应该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