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在我们小区里有一台ACS510变频器用在小区恒压供水系统中,正常运行2个月了,现在不能启动(输出端无电压),上电后根据选择启动模式(面板启动及外部端子启动)启动,面板显示为,电流为0,频率从-1%到0.2%后就以为-1%,一直都无法再上去了(两种启动的情况均一样),无报警,我查看了故障项,里面显示为直流电压低,我打电变频器的外壳后没有明显的烧过的痕迹,看上去各方面都是好的,我想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母线电压低,变频器启动会无反应,测母线电压是多少?,如正常,检测电路或CPU板有问题。

楼主:
母线只有365V电压

网友B:
是用表测的吗

网友A:
三相电是否正常?查整流电路。

网友C:
365V那进线电压正常吗

楼主:
明天去测下看看。再回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我们小区里有一台ACS510变频器用在小区恒压供水系统中,正常运行2个月了,现在不能启动(输出端无电压),上电后根据选择启动模式(面板启动及外部端子启动)启动,面板显示为,电流为0,频率从-1%到0.2%后就以为-1%,一直都无法再上去了(两种启动的情况均一样),无报警,我查看了故障项,里面显示为直流电压低,我打电变频器的外壳后没有明显的烧过的痕迹,看上去各方面都是好的,我想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给我的感觉时你没给频率啊  ,,你看面板的第一行,启动后有个小半圆在转动不?? 后面的数字是多少啊,,还有你的参数是不是对的啊,,如果是变频器的问题都会报故障的,,我们都是ABB的,不报故障开了没电流多半是参数不对啊

网友E:
用手动能正常启动么

楼主:
LOC模式,显示盘上有顺时针轻动图型,频率及电流均上不去,输出端无电压输出,无报警,变频器排风扇运转正常,查故障记录为直流电压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LOC模式,显示盘上有顺时针轻动图型,频率及电流均上不去,输出端无电压输出,无报警,变频器排风扇运转正常,查故障记录为直流电压低。
 给定值是多少啊,,就是第一排后面的数字  ,,报警都没的你查故障项有什么用,,
检查你的参数20.01,,20.02,,20.07,20.08  ,,重点检查20.02,,20.08是不是设为0了,,如果是0 就改为+1500,,+50  如果是的就把20.01,,20,07设1000,,40  在看看12.01是不是 NO SEL  要设为NO SEL,再开我就不信动不起来

网友D:
 ABB很简单的,,多看说明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我去试试了来回信你,先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LOC模式,显示盘上有顺时针轻动图型,频率及电流均上不去,输出端无电压输出,无报警,变频器排风扇运转正常,查故障记录为直流电压低。
 给定值是多少啊,,就是第一排后面的数字  ,,报警都没的你查故障项有什么用,,
检查你的参数20.01,,20.02,,20.07,20.08  ,,重点检查20.02,,20.08是不是设为0了,,如果是0 就改为+1500,,+50  如果是的就把20.01,,20,07设1000,,40  在看看12.01是不是 NO SEL  要设为NO SEL,再开我就不信动不起来
谢谢,确实如此,按你说的去做了,搞定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