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一台西门子变频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请教高手

网友A:
信息越少,回复越少

网友B:
不知如何回复

网友C:
这等于没有问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开关电源看心情启动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换电容,
和楼主飚上了。。。。

网友F:
查开关电源启动回路上的电阻或电容,先更换电容试试看,通常为100uf/50V。

网友G:
这个肯定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不是西门子的
用一段时间后你断电几天再上电后可能就不显示了
这个是开关电源芯片启动电压他不够造成的

网友A:
楼主,不要取心,只是激励你发帖细致点而已。。。。

楼主(2015-08-28):
更换电源上的一个电容器后正常。原22微法只有8微法了

网友A:
有头有尾,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