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一台2.2KW变频器故障现象,模块输出部分击穿,充电电阻开路。更换配件后,通电显示正常,但启动变频器模块和充电电阻再次损坏。不知何原因,请大师指点。最好能发个电路图,谢谢。tzj667@163.com

网友A:
模块击穿短路,一般都伴随着驱动电路的损坏,查驱动电路正常后,在直流母线和模块(+)端串灯泡试机正常后恢复线路。

网友B:
楼上说得有理,楼主要交点学费了。

网友A:
找了好久找到了,看这里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33652

网友C:
电容可以重点检查

网友D:
不裝模块先,测驱动电路启动前后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驱动板你没修吧

网友F:
充电电阻并联的继电器触点可能坏了,更换继电器,在查逆变输出和驱动。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查了驱动板光藕基本正常,但6个光藕A3150v旁5.1K电阻有几个阻值变小至4.7到4.9K左右,不知是不是这个电阻引起的,请大师指点。

网友G:
基本正常是什么情况,没有示波器吗,没有的话量一下驱动电压也可以,确定没问题了再装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