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热继接在家电源接触器下方,即线电流保护。请问到底装在哪个位置才最有效保护电机呢?我们厂55KW电机烧了,热继装在了如11楼图示,线电流,热继调到了65A。领导说对于瞬间过流热继保不了!试问:何用?能否判断此热继已坏,我认为即便是此65A热继调的太大,但也不至于烧电机吧,故电流一定是大于65A才烧的(电机铭牌标明额定96A

网友A:
电机拆开看了没?热继电器也不是万能的!电机拖的什么负载?

网友B:
没看到图啊

网友C:
可以分析一下电机损坏的原因,判断是否热继电器的问题(选用、质量、电流调节等),还是其他因素。

顶楼所述11楼,应当是指“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请教各位前辈?”一帖;
这个帖子,可以置于“电工技术”。

网友D:
领导都这样说了,你是想钻领导的牛角?热继主要用于过载保护,是根据电流发热加时间的原理,烧电机有很多种原因的

网友E:
过热时间长了,,不烧才怪,,买电子的吧,,少挨骂

网友F:
加一温控保护

网友G:
烧的原因有很多种。电机96,热继65,正常情况下热继已经调得很小了,如果热继不坏,电机很难因为过载烧毁。那么原因之一可能是热继坏了,否则就不是因为过载烧毁,其它原因比如有:匝间短路,轴承有问题扫膛,潮湿短路,接线处虚接过热等等

网友H:
领导说调大了就是调大了,你就往小调,调到55安培。

网友I:
打开电机端盖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烧坏的。

网友J:
  经过仔细检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