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公司的一台西门子plc,其中一输出点一直有24V输出,关不掉。后来把这个信号换到其他的点上过了不到三个月又出现了同样问题。

网友A:
PLC是不是有问题啊,咨询厂家

网友B:
如果不引响设备的话,下个空程序看看。

网友C:
再换一个点啊  外围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PLC输出点带的什么负载呢?

网友E:
带的负载太大了吧,加个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个继电器,欧姆龙的,很小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输出是接的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据说只有小公司才用smart,点不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据说只有小公司才用smart,点不够了
拆开PLC换继电器,顺便看一下怎么坏的。

网友F:
应该是外部原因引起的PLC输出点故障。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G:
你这个输出点的负载是什么 这样的情况 可能是继电器粘联了  主要原因是负载太大了 电流大 可能是这情况

网友E:
PLC是晶体管的还是继电器输出的?看你的情况是晶体管的几率大些,应该是负载继电器通断时的反向电压击穿了输出晶体管,也可能是负载短路了,继电器的没这么容易坏,既然没点了就只有换个PLC了,你有电子基础的话也可以自己换个输出管,记得下次接继电器这类感性负载时要反向并接二极管,具体怎么接手册上有详细说明,西门子smart貌似都有这个问题,我见过的几台用smart的设备都有接反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