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知道的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FRENICLoader3 支持富士全系列变频器的调试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RENICLoader3 支持富士全系列变频器的调试软件。

3不支持G11,P11的调试,G11,P11的调试需要使用Loader2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玩?

这个软件使用连说明书都可以不用看,实在太简单了,通讯设定设定一下,直接从变频器中Read就可以读取参数。

这个软件有一本英语的使用手册,虽然是英语,但是基本上都是图文,看看图片就知道意思了,可以在富士的FeLibrary中下载。

网友C:
没有用过呀。

网友D:
基本使用十分的简单:
首先启动Loader3软件,点击通讯设定设定通讯参数:

然后点击功能代码:
从变频器中读取按Read,改完参数写入变频器使用Write。

就这么简单。

网友E:
没用过,看后又长知识了,有机会试试。

楼主:
用哪种型号的连接线呢,是不是类似于三菱的RS-485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