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问题解决了一部分,是24V电接错位置了,现在是FX4AD-TC读取正常了,现在是FX4AD读不出来,BFM的分配#30中读出的识别码居然是0 ,正常应该是2010啊,为什么会这样啊。现在所有灯指示正常了。

网友A:
读取的指令有没有问题?指令具体怎么写的?

楼主:
现在问题又有新的变化,压力传感器,4-20ma读不出电流,是线接错了吗,0-10v可以读出。首先排除是模块坏了吧???FX2N 4AD-TC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