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今天应一个同事之邀去看它租房子里的插座,到了一看吓一跳,烧的完全变形。拆开一看更恐怖,烧的完全变形了。是相当一个地下室,一个人住,用来烧水的。同情心泛滥觉得都不容易,便给人家帮忙。很怕下雨潮湿出问题,这面墙还是一条大路的一边,上面就是路。也劝它另换地方住了。

网友A:
肯定是接触不良了,才烧的这么厉害。

网友B:
这就是生活。好多地方,地下室是不允许住人的吧。

网友C:
看插座面板就知道质量不好,用电时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D:
接触不良的缘故,地下室也容易受潮

网友E:
出门在外确实不容易,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F:
赶快修好 消除隐患啊

网友G:
这个是对自己不负责啊!

网友H:
这么严重啊!

网友I:
水货太多了

网友J:
还有可能是负荷过大。

网友K:
这个别说是地下室了,就是很多住户都是这样。

网友L:
为什么还分国标和非国标,就是国标也不一定符合要求 ,还是体制出了问题,自用还是斟酌。

楼主:
回复 网友L:
租的房子,就一个三菱的单相开关,老式的那种黑色的,我关了,电表还转,看半天区别在于转速慢了一点点而已。

网友M:
时间长了,氧化了,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N:
楼主正确,连个漏保都没有,太不安全了

网友O:
这种插座已经淘汰了啊,现在很少有用的啊。

网友P:
目测应该是插座质量不行,加上负荷大,烧坏的,

网友Q:
应该负荷大吧?

网友R:
接触不良呀!

网友S:
接触不良电流太打了

网友T:
一开八孔真没见过。
估计换插座都难找同尺寸的了。

网友U:
地下室潮湿,再加上插座质量差,这样的状况很正常。

网友V: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对自己不负责啊!
不是不负责、是缺钱啊。要是有钱还会住地下室、用那样的插座??

网友W:
这种插座已经淘汰了,现在很少有用。

网友X:
这个功率大了点,接触又不太好。

网友Y: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对自己不负责啊!
不是不负责、是缺钱啊。要是有钱还会住地下室、用那样的插座??

住地下室可以理解!用那样的插座就不太好了吧!毕竟是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不用多少钱!命或健康总比钱重要

网友Z:
即使插座再好,但没有一个热水器的好插头也用不长久,看现在那些放暖瓶里烧的快热水器插头也是无语了,当然也是正常的,因为它是MADE IN CHINA..

网友AA:
买个好点的插板直接接上,这样安全点。

网友AB:
功率大了吧,我上次在出租房插上一电烤箱,几分钟插头就熔化了,结果是我买个烤箱,在打工的日子里也是----然并卵。

网友AC:
打工不容易哈

网友AD:
赶快去修下吧

网友AE:
这种插座现在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