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师傅们7.5千瓦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流15安,整定电流调到多少安,会对电机好一些,

网友A:
最保险按额定电流整定

网友B:
我就是这么整定的,只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就要开始进入保护状态了。热继具体什么时候跳保护,要看热继的动作曲线了。目的是保持电机在额定电流以内运行。当然,这么做与电机的选型有关。电机没有过载应用。

对于电机需要过载应用的场合,另当别论。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D:
1。1-1。3倍I额。

网友E:
记得传统的手册上大概都讲1.1-1.2倍额定电流

网友F:
一般按照额定电流的0.95--1.05倍选择。

网友G:
一般按额定电流的1.05倍来设定

网友H:
同意二楼的

网友I:
对于工作环境恶劣、启动频繁的电动机要按1.15~1.5倍整定,对于过载能力差的要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60%~80%。正常的就是0.95~1.05倍整定。

网友J:
1_1.2倍的电机额定电流均可。

网友K:
 按额定电流的1.2倍调整即可。

网友L:
调在16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