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多少?

楼主(2015-07-12):
LS-11kw变频器驱动板开关电源上的一个电阻,颜色棕-橙-绿-黄-绿,或者是绿-黄-绿-橙-棕,大家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阻值吗?那一圈是误差?

网友A:
545k,棕色是误差

网友B:
这个电阻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81178
上面是这个论坛之前有人发的电工工具,你可以下载下来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绿-黄-绿-橙-棕
绿色不可能是误差色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布答案,用数字表实测1.3M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有绿色来表示误差的。

网友E:
绿-黄-绿-橙-棕, 一般右边是误差,1.3M 可能已坏了 !

网友F:
1.35M 误差 +-%5

网友G:
五环电阻误差值对应关系是,灰0.05%,紫0.1%,蓝0.25%,绿0.5%,棕1%,红2%,金5%,银10%。你这个两边色环相对中间比较集中的色环距离都差不多,确实不好判别。

网友H:
看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绿-黄-绿-橙-棕
绿色不可能是误差色环
棕-橙-绿-黄-绿,不是1350000欧姆吗,绿-误差正负0.5%

网友F:
1:在看看此电阻在开关电源电路是处在什么部位就可以加以分析了2:此电阻按棕第1位的话是1.35M,与实测基本相等,基本上可以确定此电阻是1.35M,没有损坏。3:如果就按此电阻损坏了,那测量出来的阻值正好与色环计算出来的阻值一样?这样的几率有多大?
我认为此电阻没有损坏,阻值为1.35M

网友I:
资料上说,最后一个间距要大些,反正我是没觉得

网友J:
这个不测量还真不好判断,两头差不多的。不过,我看着应该是棕打头的。

网友K:
不好判断,不是常规E12、E24标准规格的电阻

左看是545K1%,右看是1.35M0.5%。

刚看了下E196标准,有1.35这个档,没有545这一档,所以1.35M0.5%应该是对的。

网友L:
就是1.35M

网友M:
是啊,1.35M。

网友N:
回复 网友C:
这工具真的不错。。。

网友O:
没有坏,是1.35M

网友P:
楼主的测量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Q:
545K属非标。1.35M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R:
应该电阻没有坏啊  1.3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