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一台德国DECKEL MAHO 磨床X轴回零过程中出现300508X轴电机测量系统零号监控 报警,该轴为全闭环有光栅尺。本来想屏蔽光栅尺判断故障点,机床数据MD30200 NUM_ENCS=1
,plc程序里DB31DBB1.6=0.
即虽然有光栅,把光栅放到了第一测量参数里面了。这样的话,你只能修改机床数据了,即把所有测量系统相关参数由光栅的数据改为电机编码器的数据。
 这里修改机床数据都有那些呢?
   请教各位 谢谢

网友A:
屏蔽第二编码器的方法
DB3X.DBX1.5和DB3X.DBX1.6分别是第一测量系统和第二测量系统生效,至于哪个是第一哪个是第二(是电机编码器还是光栅尺),你就得看参数30230的设定了。30230【0】=1,30230【1】=2的话,电机编码器为第一测量系统、光栅尺为第二;如果反过来,对应的哪个是第一和第二也就反过来了。(屏蔽第二编码器的方法:30200=1,31040第一位改为0,DB3X.DBX1.5强制为1,重新上电。)

网友B:
这个报警,应该是电机编码器或驱动器控制板或驱动器问题。

网友B:
电机编码器电缆也有可能坏。

楼主:
回楼上的,您说的是正常修改方法,现在我们的床子30200=1,31040第一位改为0,DB3X.DBX1.5为1。
虽然有光栅,把光栅放到了第一测量参数里面了。这样的话,你只能修改机床数据了,即把所有测量系统相关参数由光栅的数据改为电机编码器的数据。
需要改那些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您说的是正常修改方法,现在我们的床子30200=1,31040第一位改为0,DB3X.DBX1.5为1。
虽然有光栅,把光栅放到了第一测量参数里面了。这样的话,你只能修改机床数据了,即把所有测量系统相关参数由光栅的数据改为电机编码器的数据。
需要改那些数据??

网友B:
按照你的参数状态,这个轴就是使用电机编码器的半闭环状态。你可以把光栅尺的插头拔了再开机,如果没有报警,就说明光栅尺根本没有接入。

楼主(2015-08-16):
回复 网友B:
光栅尺是用的。只是使用的方法不是常规的方法而已。

网友C(2016-06-24):
还是不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