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是一台三星贴片机的X轴,高速没事。松下伺服。在系统回原点过程中,当X轴到达接近感应,变为低速寻原点感应器就会出现啸叫。机器使用了5年。

网友A:
是不是机械有问题

网友B:
电机的刚性要调小点

网友C:
应该是机械原因,维护保养一下。

网友D:
是正常的,无须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