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5-07-12):
48v的电动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绿灯亮,测到整流二极管的端都没有电压,不知是怎么回事,求高手

楼主:
是整流二极管的前端

网友A:
前有一个保险,经保险后到整流桥滤波约300V,再通过变压器看下前面是否正常

网友B:
绿灯亮一般是线断或插座接触不良没有形成充电回路,整流管前应用交流档测。

网友C:
有的充电器没有连接电瓶时候就没有输出电压,当时把我也搞懵了!

网友D:
这个……很多原因的,只能挨个测量

网友E:
没连电车没输出电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整流管前端是交流,后端是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整流桥前端没有电压

网友F:
测量低压侧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断路,绿灯亮说明辅助电源有电了,可能是断输出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的充电器没有连接电瓶时候就没有输出电压,当时把我也搞懵了!
具有负载检测的充电器,的确没有输出

网友H:
输出端有可能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