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5-07-13):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改?!有意义吗??

网友B:
有专门的水池控制器卖的,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制作PLC控制箱,一点性价比都没有。

网友C:
楼主先试下这样行不行,再把结果告诉大伙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方式电极容易结水垢不灵。

网友E:
用555或51单片机做个水位控制器。

网友F:
试试说下你的成果了,如果是纯水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不行

网友G:
回复 网友A:
用这种方式,估计修的你都不想修。

网友H:
不行,成电解池了,探针上会产生水垢或者探针被电解掉。

网友I:
直接买个压力表送器沉入水里,很好的,一共200多带表

网友J:
9楼好办法,省事省钱!

网友K:
要不要还加点盐,增加电导率!

网友L:
买个现成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不行,成电解池了,探针上会产生水垢或者探针被电解掉。

需要考虑,这是实情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I:
想法很新颖,佩服

网友O:
以前工程师做过可以,电压低点5V就够了

网友P:
像这种简单的测位装置还需要plc吗?自己动动脑用行程开关加上乒乓球触发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Q:
无性价比可言,大材小用浪费。

网友R:
理论可以 实际不可靠

网友S:
新安装时应该可以用吧,时间长了估计要出问题。。

网友T:
你这对水的有一定的要求啊

网友K:
不是很理解你这个,高中低水位可以分辨吗,还是要靠安装位置和程序来区分?那还不如用浮球开关,几十块钱解决问题。

网友U:
专用控制器很多 经济实惠便宜的几十块

网友V:
使用plc没必要吧。

网友W:
1楼不是说了有专用的水池控制器卖,我这就用了好几个。

网友X:
做做试验还可以,实际应用还是问题多多啊。

网友Y:
市场上有成熟的专业产品,自己玩玩还可以

网友Z:
对第二张图不解,既然是采用光耦隔离了现场,那为什么PLC的的参考点位(GND)还要雨水池共地呢?那光耦不是白费了?还是没隔离呀。

网友AA:
原理上应当可以,实用中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B:
纯水电导率 只有2点多 接近绝缘体

楼主:
呵呵
各位高见!
不是专门用PLC来做探测水位,只是用PLC做了控制线路,触点有刚好剩余3个,就.......

网友AC:
这样不行吧,起码要有个放大电路吧!

网友AD: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不行,成电解池了,探针上会产生水垢或者探针被电解掉。

需要考虑,这是实情啊。

这个在一般性场合不需要考虑!这种控制器我们用了好几年了!不过对介质还是有要求的!如果要稳定可靠还是需要2套!就是加上高高和低低位报警

网友AE:
淘宝买一个应该也就是几十块百多块,何必呢?
要知道水阻值随距离加大水阻增大,直流电还有极化腐蚀;0.7V想通过水驱动光耦,除非你的水是盐水等导电性非常好的,

网友AF:
不是很理想,有出现水位到了没信号输出

网友AG:
9楼是个办法
加个浮球液位开关也可控制(想要多个液位状态可以多加几个)
有变频器的话加个液位传感器PID控制、保持液位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