徳力西变频器报F.Lt

楼主(2015-07-13):
厂內下一台深井水泵,用一台徳力西变频器控制,采用恒压供水方式。使用四年一直正常,中间更换过一台水泵。
最近,变频器无规律报F.Lt自停,查相关资料,解释是外部故障,电动机绝缘击穿或绕组短路。或者是变频器输出击穿。
但是检查电动机绝缘和绕组间阻值,没有发现异常。重启变频器,运行又正常,恒压控制也正常。但是过几个小时,又报故障。现在实在是无法确定故障部位了,求各位帮忙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机绝缘在高温状态下降低了,

网友C:
拆开负载试一段时间,或者加另外的负载运行几小时试一下行吗?电机在深井潜水高温的可能性,,,

网友C:
拆开负载或加另外的负载试几个小时,潜入深井的电机高温台可能性,,,莫非是抽几个小时后水位有问题吗?

网友D:
模块压降检测故障

网友E:
变频器电路板上有问题了,要修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井水水位没有问题,电动机运行高温好像不大可能,因为用水量现在较小,正常运行时频率一般在20,电流也不大,而且三相偏差很小。最主要的是,我现在不在厂里,一切维修都要打电话,靠另外一个电工,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