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现在问题又有新的变化,压力传感器,4-20ma读不出电流,压力传感器是YB-131型号的。我接线在是接在对角1-2. 地线标志和3号空置。线接错了吗,把程序改成H0  0-10v可以读出。首先排除是模块坏了吧???FX2N- 4AD-TC读出没问题了。

楼主:
现在问题又有新的变化,压力传感器,4-20ma读不出电流,压力传感器是YB-131型号的。我接线在是接在对角1-2. 地线标志和3号空置。线接错了吗,把程序改成H0  0-10v可以读出。首先排除是模块坏了吧???FX2N- 4AD-TC读出没问题了。接线点换过也没有效果。请问问题大概会在哪啊

网友A:
以前自己做的一个项目

网友A:
D0到D3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