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麻烦

楼主(2015-07-13):
沃尔沃变频器电源老修不好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A:
是怎么个问题啊

楼主:
1.5kw乐士乐变频器原是有问题面板不亮了,拆开通电电源灯亮(原是三相电源现测试用220v),后单独给3844的7脚加18v,测得8脚在5v6脚有7.5v开关管k2225还是1好的,去掉加压后再通380v(两相)瞬间反馈电阻爆炸,测稳压管Z6短路K2225击穿,经过IGBT7脚的负电源线路铜簿烧毁,不知何故?末加压测量前通电都没反应,(不论220v还是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