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用ES2采用发脉冲的方式给伺服发指令,请问plc的输出口(比如y0输出脉冲信号、y1输出方向信号)该怎么与B2的脉冲输入口(pulse、sign,或/pulse、/sign)接线,希望能有图(plc输出口up0、zp0、y0、y1,B2的输入口pulse、sign、/pulse、/sign、vdd、pull hi等端子如何接线),看过一些手册的接线图,不是很明白,希望高手们给予指点,谢谢啦!

网友A:
照你说的应该是脉冲+方向控制,Y0接/PULSE,Y1接/SIGN,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问我

楼主:
嗯,是脉冲+方向控制,
(1)因为ES2的输出口是低有效,所以要接/PULSE和/SIGN,而不是PULSE和SIGN,是这样的吗?
(2)比如Y0接/PULSE,Y1接/SIGN,还有其他的哪些点要接,只接这两点是构不成回路的啊,要接DC24v来构成回路的吧,具体的接线要怎样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DC24V给驱动器的com+和com-供电,再将com+接到驱动器的引脚35,驱动器的引脚30,31,32全部接到com-,这是位置控制模式最基本的接线,编写好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lz 我有问题和你差不多啊  我用万用表量的接线 发现接线和你说的/PULSE 什么的都是相反的。或者是说,我看的顺序反了。求教

网友C(2015-08-13):
我都是引用内部电源,com-引到外部接0v

网友D: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说起来就是一大堆了。还是去看手册,台达伺服接线图里清清楚楚,包括你发脉冲是使用差分方式还是集电极开路方式,都有说明,PLC作为上位机是用集电极开路方式。至于PULSE和SIGN反了,那是你没注意接口是从正面看还是从背面看,手册上都说得详细。

网友E(2016-07-06):
想请教下,采用CW+CCW控制呢,PLC输出装置接哪几个呢,还是Y0和Y1吗

网友F(2021-08-04):
请问DVP--ES2PLC控制三个轴:YO脉冲Y1方向,Y2脉冲Y3方向,那第三轴能用Y4脉冲Y5方向吗?这种型号的PLC能这样写吗?